Acer 917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灯管灭

楼主(2012-03-20):
      客户送来一台ACER 917,据说以前摔过,开机一段时间后灯管不亮,用强光电筒照射屏幕,可以看见液晶屏正常工作。初步确定是高压部分故障,拆机后通电测试,各IC无明显发烫。各关键部位加焊后故障依旧。测量输出电压也正常,把OZ9938GN的第三脚接地,灯管直接不亮了,把第七脚开路了,通电半小时正常。在第七脚串上电阻接地,放店里测了3小时正常。送回给客户了。

要查到故障的原因,

网友:
高压线圈坏了
去保护是辅助不能用做正途~宁愿多花10几块钱加块高压板都行,这样去保护迟早是会返修的只是时间问题,不怕返修就怕出事故~

网友:
前几天我修了个HP 520也是这种问题,我直接给客户改了高压

网友:
手头有一台AOC液晶显示器,也是这样子,开半个小时灭掉

网友:
换一对高压线圈

网友:
摔过的 难道灯管没挂麽?

网友:
路过此地,进来学习充实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来学习的,

网友:
高压包摔坏了吧 去保护不是个长久的事呀 实在不行改高压条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