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独显无CPU供电。PGD_IN无电压

楼主(2012-03-20):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查了芯片的工作条,VRON PVCC  VIN VDD 3V3 都正常。不过就是PGD_IN这个信号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V但前面接的是一个空电阻。PDF又搜不到这个信号。其它供电都正常。

网友:
上个他的图,其中查了仁宝另外的图这个信号来自产生1。05V电压芯片发出的。

网友:
蛋疼   一看 就   有点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