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教我路由器接路由器怎么设置

楼主(2012-03-20):
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五台电脑,两个路由器.我其中有一台电脑用的WIN7系统其他都XP,要求能几台电脑共享文件.我只用一个路由器时能全部共享(包括其中WIN7系统的都可以共享),只要把另一个路由器连在一起就全部电脑上不了网.当然连接线我都插好了的这个情况可以排除,主要是不知道这两个路由器要怎么设置?在此请教大师们指教谢谢!

怎么不用交换机?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自己看下说明书

网友:
你只要设置一下第二个路由器的上网方式(自动获取IP),和DHCP的分配网段(例如第一个路由器是192.168.1.100,那第二个就设置192.168.2.100)不要再同一个IP地址段就行,第一个路由器在原来基础上不要动,

网友:
路由器A  原来可以上网的 设置不变
路由器B  修改LAN口地址 在一个网段和不在一个网段都可以 只要IP不冲突,DHCP关闭,
路由B WAN口不接线  LAN接路由A 的LAN
这样就把路由B 当做交换机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