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2240W显示器下半部无图像

楼主(2012-03-20):
上传不了图,描述一下吧,从正中间开始上半部的图像正常,下半部无图像,刚开机时下半部是全黑的,开机一段时间下半部变成灰白,无任何图像内容,请高手指点,这是屏坏了还是驱动板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可以点屏看看

网友:
看了描述 初步判断是屏坏了...一般来讲上部/下部3分之1/之2白屏/拖影/花屏..等等..屏坏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点评):
支持观点 像这样故障现象大部分屏坏的多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2014-07-15):
先用点屏代用驱动板试下,代换故障一样就是屏坏掉啦

网友:
是不是三星屏啊
是的话是屏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大家都说是屏坏了,当然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