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3 机器老是开不了机器,重新拆装下又可以

楼主(2012-03-20):
今天接到客户hpdm3的机器,是amdcpu,客户说摔过,开不机器,接过来看是开不了机器,拔电池后用直流电源待机时0.006,按开关后有时候是0.00-0.005-0.006然后就开不了机器,有时候是可以开机,有时候是电源跳变到1.5左右就直接掉电回到0.006然后就要拔电才能开机,现在无从下手请高手指导。

网友:
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抖动下会关机或是掉电

网友:
我换了,io8502e后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裸机点也是一样,把那开机排线拿了就不会自动上电,装上那个排线就能自动开机,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排线坏哦,

网友:
知道高手能不能指导

网友:
楼主你看下开机按键小板是不是打地了或者是与主板容易打到一起?
或是排线,检查看下吧。。个人建议

网友:
机器摔过了就不好说了,有可能性是桥坏了

网友:
也许哦,但是又 不可能每个都做一遍哦,

网友:
今天修好一个dm3 ,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待机正常,0.002,不触发时,电流到0.012,加焊内存槽边上的一个bga芯片好了。。。

网友:
我的也好哦,开机排线短路,换了现在就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