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华硕主板,不过核心电压偏高。啥问题。高手告诉 ...
修好一块华硕主板,不过核心电压偏高。啥问题。高手告诉我下。

楼主(2012-03-20):
华硕的主板945芯片组
先是不开机,换了IO芯片。原IO是W83627EHG-A,用的是W83627EHG替换,可以开机进系统。
就是CPU核心电压偏高1.58左右。不知道啥问题了、有高手么?
这个电压长期不知道会不会烧CPU?
华硕

网友:
高手来下哇。

网友:
你可以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电压反馈脚是不是受I/O控制,或者分压电阻阻值变小。

网友:
你先是不开机,是电压没有起来,还是不跑码,还是检不过什么东本?时在不可以,你就找一个W83627EHG-A的I/O,

网友:
看看CPU供电电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