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2014tx重装系统怪现象

楼主(2012-03-20):
这款机子客户在香港购买的,自带系统是英文版的家庭版window7,客户的系统损坏拿来要重装,然后使用光盘重装一个英文旗舰版window7完后,重启开机动画过后就黑屏,可以听见进入到系统的声音,然后要按开关键两次才可以显示桌面,求解啊!!!

网友A:
跟系统有一毛钱关系吗? 之前到底是什么状况

网友: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吧,硬件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进安全模式如果正常那就卸掉显卡驱动再重装

网友:
楼上正解,LZ不妨试试。多数是显示驱动不支持造成的,不要动动就怀疑是硬件坏呀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弄弄就迷糊了,我一直想从官网下显卡驱动来着,但找不到这款机器,用驱动精灵检测是最新驱动了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我在官方网站下载了一个驱动就好了!你不妨也试一试!

网友:
嘿嘿 去官网下载 自带驱动很多正常的这个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系统有一毛钱关系吗? 之前到底是什么状况

之前系统正常的时候没事,后面系统损坏了,开机提示要修复,就直接重新安装了,就有这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我在官方网站下载了一个驱动就好了!你不妨也试一试!

去官网,查不到这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系统正常的时候没事,后面系统损坏了,开机提示要修复,就直接重新安装了,就有这状况

开机提示修复不一定就是系统的事情,

网友:
把显卡驱动卸载看看…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

网友:
机子客户带走了,显卡驱动卸了也不行,可能硬件问题,客户说将就着用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换个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