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温控电路如何工作?

楼主(2012-03-20):
(图片)

网友A:
PR286和右边那一串热敏电阻构成一个分压电路。正常情况下PQ100截止。上面所有的热敏电阻都是埋在大电感附近,监控大电感温度。温度超范围后,NTC阻值变大,PQ100导通,拉低SHUTDOWN。整机掉电

按讲解一看就理解了。
这个真得学习了,讲得很清淅明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所有的RT连在一起的.会把哪个电压拉低.这个电路会正常工作.如果哪一个RT熔断之后.这个电路就变成高电平.电路不工作.

网友:
是ptc,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网友:
又学习了,顶个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286和右边那一串热敏电阻构成一个分压电路。正常情况下PQ100截止。上面所有的热敏电阻都是埋在大电感附近 ...

PQ99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具体说个流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