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2-03-20):
接到此机客户说,开了一晚上忘记关了,早上就不开机了,开机查看,没有烧坏也没有进水,检查无明显短路,待机正常就是不触发,想到有些机器BIOS参与开机电路,在测量BIOS有电压,直接刷BIOS,然后通电直接可以出发亮机。

没有过保吧

网友:
这机BIOS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我去    LZ 好给力呀   第一个判断就把机器给拿下了

网友:
说到刷BIOS我就火冒三丈,我们那里,没有刷BIOS的,每次想看看是不是BIOS有问题都没有办法?

网友:
   B470 都是新机器呢.应该都还没有过保修的. 想不通的为什么开机时间长了BIOS会出现问题..想不通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