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花屏问题

楼主(2012-03-20):
各位老师们,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花屏问题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谢谢!图片下面都做了说明,用鲁大师检测显示器质量和坏点时,未见花屏现象,播放视频时花屏严重,桌面背景也花屏。

用鲁大师检测液晶显示器时,显示正常,无花屏

播放视频时,严重花屏

正常的显示器

花屏显示器。

网友:
貌似偏红似的,先换根屏线试试吧

网友:
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
怎么可能和屏线有问题?什么叫看电影花啊,你换显示器了吗,怎么看着像显卡或vga线啊

网友:
先用万能驱动板点屏 确定故障  屏坏的可能大  。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22809-1-1.html

网友:
这种花法..先从外到内..VGA信号线...屏线 屏线接口等....挨个检查排查下

网友:
屏线问题可能最大,如果是软排用橡皮擦擦一擦就好了,,,如果驱动板有写入过程序也有可能是程序不对....

网友:
从最后一幅图来看应该是屏线问题,屏线接口处是不是氧化或松了   从前两幅图来看像是缺色VGA线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那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前两幅图是正常的,那是在测试状态下,就是那样的

网友:
换显卡算了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问题,拆下来擦下在装上去看。有条件换根新的上去

网友:
先换一台正常的液晶试试是不是VGA线问题!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屏线

网友:
这种花法..先从外到内..VGA信号线...屏线 屏线接口等....挨个检查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屏线松动!接口松动!先从接一下如果不行更换一根线就没问题了!

网友:
VGA线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是屏线,屏线跟VGA线都搞不清楚吗?

网友:
肯定以及确定是屏线问题,取下来哪酒精写或橡皮擦擦一下就OK了!

网友:
重点查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之前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