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待机高,加电不亮

楼主(2012-03-20):
将主板取出后测量各电感无短路情况,加电时测试,待机高,触摸各个芯片,感觉到系统供电芯片51125发烫,更换芯片后再测待机正常,但仍然是加电不亮。
加电情用
示波器
测BIOS没有波形,取下芯片后重新刷写程序,再测机器正常。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换51125解决。。。。。。。。。。。。。。。。。

网友:
是已解决吗

网友:
写的简单明了

网友:
妙杀啊 佩服

网友:
一共俩病?

网友:
简单明了...不错

网友:
修过类似现像,待机3V5V没有,线性电压正常,待机芯片发烫,测量整板没短路,上电久点EC有点点温度,换EC搞定。

网友:
不错的贴
我的也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写的简单明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