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M冷机不能进系统,到滚动条哪里几秒就掉电重启

楼主(2012-03-20):
联想C462M,是943gml芯片组,是集显机子,联想C462M冷机不能进系统,到滚动条哪里几秒就掉电重启,掉电从启就可以过滚动条正常进系统,也可以正常使用最气人的是冷机进安全模式就可以第一次进去,(感觉好像热机就可以进,我的理解因为第一次不可以进,通电使板子上的某些东西发热了所以掉了之后从启就可以进系统)此机先是开不亮机的,修了可以开机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南桥,硬盘接口数据线都看过了等等,几乎可以搞的都搞了,故障还是如此,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希望朋友们指点一下!!!!!

这种故障不好弄,也不好分析。尝试各种方法看看,修好了记得回帖咯。

网友:
我觉的是适配器的问题

网友A:
升级新bios试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新bios试了么。

BIOS也会这样吗?不至于吧!!!我看下先

网友:
最近天气潮湿,有可能灰尘因为湿度的原因,轻度导电,楼主不防做下清洁工作,再看看.

网友:
哎,修好了,最后把CPU供电的上下管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