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接电自动开机进系统,点关闭计算机却重启

楼主(2012-03-20):
hp v3000插上适配器就自动开机且正常进入系统,用电池也是如此,点关机却又自动重启,
是BIOS还是开机电路?如果是开机电路又是哪的问题
BIOS已放过电

网友(点评):
先把自动开机解决了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开关键漏电也能引起,查了没?

网友:
兄弟修好了没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BIOS电池没电会自动上电的吧。

网友:
BIOS电路有短路现象,只要接上VINGIN16产生机器就会自动上电,就算你关机,电源和电池没拿,机器还是处于待机状态就会自动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