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 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2-03-20):
电源适配器19V电压有,空载情况下中间针电压18V左右,插到机器上中间针电压掉到1.3V左右,19V电压正常,求教这个中间针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要想那个灯亮 EC 的工作条件 BIOS 都要正常才行的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吗,多少?

网友:
是原机适配器吗?最好找个原装适配器试下,好多都是适配器损坏。

网友:
楼主也说清楚点吗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台CQ40 也是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嘛.不过还没有修.只是试过没电压.

网友:
一起研究下吧.

网友:
是不是主板19V 没过来》》》

网友:
电源接口完好,,我也碰到这样的机器了 CQ40 INTEL机器  插上电源(原装试过三个),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什么地方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