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牛刀:维修HP nx6325加电不显一例

楼主(2012-03-20):
        今天接到一台HP nx6325的机器,开机电流跑到0.4,询问客户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的,客户说是插了一下USB设备就这样了,于是拆机检测 发现好多电感都被加焊过 ,估计是以前修过,静态下测量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 发现5V电感L601对地阻值仅为15欧,其他均正常,阻值这么低 还可以开机,说明是后继微短路了。接上电源开机测量电压,+V3A +V5A 2.5VS +1.8A(待机时给南桥供电的) 正常 其他的都没有,想到之前测量5V电感对地阻值那么低,打开电路图看一下5V电感出来的+V5A都去哪,原来+V5A 是给其他芯片的VCC BEST 供电的,既然3.3V 5V出来了,接下来应该出1.8V TPS51116是产生+V1.8 0.9S的芯片,测量它的工作条件14角是+5A通过R8625.1)欧的电阻过去的,测量电阻之前是5V 电阻之后却是3.6V ,而且电阻阻值正常,这个电压直接进芯片的 ,于是换掉这个芯片,开机测试1.8V已经出来了1.5V也出来了, 可是1.2V1.05V还没有出来还是不亮机,而且5V电感对地阻值变成了45欧,还是偏低,于是继续查 1.05V的控制芯片是TPS5112416V5IN 电压正常是5V15V5FILT+V5A经过R337(5.1)的电阻过去的,电阻阻值正常 电压又偏低 3.4V ,难道这个芯片也坏了?于是换掉这个芯片,开机测量1.2V 1.05V 已经正常,此刻5V电感的对地阻值也正常了。装上CPU 内存 接上液晶屏 HPLOGO 已经出现,装好后拷机测试一切正常,至此HPnx6325 修复完毕。
            此机器的故障是:由于插拔USB设备引起的电流过大把由5V电感直接供电的TPS51116TPSS51124烧坏,导致5V电感对地阻值偏低,开机不亮。所以大家以后插拔移动硬盘一类的电流比较大的设备 还是先在系统里删除,这样就安全很多了。

网友:
还真没碰见过这现象,楼主够细心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思路了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不错,思路清淅。楼主的配件很全!

网友:
LZ 好厉害了  分析的好透彻

网友:
查查后端短路的情况,说不定时南桥的问题

网友:
有道理, 进水了桥也不一定坏, 当时也测了 感觉桥没事 最后还是换掉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