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试牛刀:维修IBM T40加电不显检测卡跑F3一例

楼主(2012-03-20):
今天朋友拿来一台IBMT40的本本,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1,开机电流跑到1.2 停止跳变,插上检测卡跑F3 。拆机测量3V 5V 南北桥内存显卡对地阻值均正常,装上散热片 开机测量电压,3V 5V, 2.5V, 1.25V ,1.05V ,1.2V 1.8V ,以及CPU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机。 突然发现主板有点腐蚀的痕迹,应该是进水了, 看这北桥的上面有点发黑,用手一摸 特别烫手,难道是北桥坏了 北桥发热一般有两种原因 :一个是北桥本身短路损坏,另一个就是少电压,先测一下是不是少电压吧,打开电路图 北桥需要 1.25VB , 2.5V ,1.8B ,1.5B,1.2B,1.05V ,{带B的都是转换出来的电压}实际测量发现没有1.2B 1.2B是经过Q70 转换过来的,Q70D极有1.2M现在就需要查Q70的控制信号了,是PM70角发出b-on-pmh4,经过R867的电阻到达Q80G极,当正常工作时PM发出高电平使Q80导通接地,是PNP三极管Q82导通 15VVDD经过10K电阻R740 Q70G ,这样1.2V 就变成1.2B了。 测量发现Q82C极没有15VVDD ,于是查15VVDD 它是从5V电感经过二极管变成15V的,测量D32右端有15VVDD,这和Q82都是直接相连的,于是从D32 飞线到Q82C级,此刻待机变成了0.03,插上检测卡开机已经跑马了,接上液晶屏 IBMLOGO 出现了。至此 此机器修复完毕,拷机测试一切正常。
此机器的故障是北桥缺少电压引起的,进水断线导致Q70没有控制信号无法导通给北桥供电。 如果盲目的换北桥有可能把故障扩大 更耽误宝贵的时间

CPU电压都出来了,1R2B竟然没出来。看来这个电压IO也没有进行监控啊。
嗯 向楼主学习··修东西就是要仔细 桥这东西要在确认工作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去动··盲目动桥万一手上功夫不好 反而扩大故障
不错,楼主挺仔细的。

网友:
牛,又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发帖,谢谢楼主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没有盲目的动桥,节约时间

网友:
还没有细看呢?应该不错吧!

网友:
牛,理论还是很重要的.还要会看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对我们菜鸟大大的有用。

网友:
思路清晰,没有轻易就换北桥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钟7分享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很清晰,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那个境界啊。。。。。。。

网友:
不错的,思路明了。

网友:
楼主你太那个了,好想好想!·#¥·#¥……%

网友:
电路啊电路,郁闷,难

网友:
简洁明了易懂

网友:
思维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

网友:
不错,细工出慢活

网友:
跑F3,跑到什么了,还好你没直接干桥。缺电压。

网友:
待机0.01是有点不正常,楼主功底不错哦

网友:
楼主好厉害呀,佩服!

网友:
楼主说的详细,还有图,赞了又学到点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是比较清晰地 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
恩,真的很不错,主要还是熟悉它的上电时序。知道该怎么办,维修就是得搞清原理

网友:
学习,高手真多

网友:
修机器就要仔细啊

网友:
好,很好!学习了。

网友:
不是飞到e极的吗?HO,不会是直接飞过Q70了吧?

网友:
楼主真仔细啊,把各项电压都测出来了。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
高人啊呵呵狠狠地支持一下

网友:
向楼主学习,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很强大,很威武啊,没有盲目动桥,值得学习。

网友:
经验丰富啊  值得我们学习的呵呵

网友:
思路清晰啊!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