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e从业几年来最倒霉的一次维修,兄弟们救我!~

楼主(2012-03-20):
型号:SONY VGN-C22CH。
故障:花屏。
第一步,以经验来看,它那种花屏我看上去很像是屏线没插好的感觉。
所以先重组了 屏内的屏线,故障依旧。
第二步,打算排查 机器内的屏线接口。 于是拆机 拆掉键盘和C壳,重组了机内屏线这端。

自此...神奇的事情开始了!~~~~~~~~

机器不亮。

电流反复在0。7到1.0之间跳变,始终没有跳出过1.0
最终停止在0.66~0.69,机器不亮。

我费解了,难道说是显卡问题?

算了,做显卡我还是有把握的,反正做不坏。直接换了个显卡。

故障依旧....

这个时候,我反反复复都想不明白,
我到底错在哪儿了?

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打算排查一下是否有掉件。
仔细一看,在主板的一个角落里,还真的掉了个小电容。

找了个同样大小的电容补上去,还是不行。

我绝望了....兄弟们救我

所掉电容 在 图纸中为PC11

当然,我的主板是独立的,但是我只找到一份集成的图纸...

在这里附带图纸一份。 富士康

网友:
我建议楼主不要再揪心,不妨现在换一个新思路来干,就是这故障是一台你接手的机,电流就是你现在的故障,先修出来,春季潮湿,有可能是静电所致.因为故障已经180度转变,所以你先放下花屏一说,修出不显来.
继续搞显卡 加焊一次再
PC11无关重要,只是滤波的,前几天我刚好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只是不触发,加焊南桥搞定。根据楼主的分析,你既然搞显卡,问题还是在显卡,排除跳线开关后,再换个显卡看看吧。
跳线

网友:
ToninoT点评的没错,的确是有跳线开关,
可是问题是,跳线开关,我没有动过啊?
能说下怎么跳么?
我之前也有怀疑过。
但是仔细想想,自己没有去动过那个开关呀?

网友(点评):
图纸上有说明的。

网友(点评):
SONY 的吊机子就这个德行,没动开关,也有可能是SW1的问题

网友:
如果跳线没动过那么把 1的 地方用漆包线飞过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用蜂鸣档就可以判断是否连通,没必要连线了吧?

网友A:
楼主看来你的机器好像没过每次内存吧 好好查查内存

网友:
学习一下,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哥们,10分太贵了吧

网友B:
楼主你在查查显卡吧

网友C:
sb的问题~!内存管理嫌弃!

网友:
已按照图纸中的 跳线开关模式 跳线,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图纸上看,,,PC11和现在的故障应该是没有任何联系的,,那电容无关紧要,,,
这样的情况我也遇到过, ...

其实我也这么想过...但是现在机器不亮,咱是啥招儿都得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来你的机器好像没过每次内存吧 好好查查内存

从电流上来分析,个人感觉8成不是内存部分的问题。
其实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也是内存,
但是真的仔细排查过内存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查查显卡吧

显卡已经换过了,我现在在考虑显存。换显卡前后故障基本一致的。
个人感觉自己显卡做得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b的问题~!内存管理嫌弃!

我之前没动过内存。
但是内存还是排查过了,
无效果。
这点素质我想我还是有的。

网友:
是不静电所致

网友E:
可以用诊断卡跑码吗

网友F:
修本就怕就是出现这种问题。刚开始的花屏初步断定在显卡和屏线上。按照我们给客户修本的流程,基本是先报价,再维修。而且要和客户说清楚,修花屏的风险。也就是指不亮机。先把风险交待出去,自己再放手干,我认为这种会减少以后带来的麻烦。如果客户非说你给修坏了,怎么办?咱只能自己掏腰包,能修则修,实在修不了,还得给换板。换板后,再出其它问题,还是个麻烦事。客户会说他原厂的怎么怎么好,换了你的主板就是不行。到时更闹心!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同行们得吸取教训啊~!

网友(2012-04-19):
只要是能亮机,就算花屏我们也报风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诊断卡跑码吗

SONY 不支持跑马卡吧?能用的话我也想用呀

网友:
内存好像是没过吧,我感觉好像是的

网友:
楼主你的是什么显卡啊。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加焊 NB  准好!

网友:
机器代码电流走法  先排除下 内存 各方满足条件   满足了。 在看 显卡供电电压 均正常 有可能你拆机器掉电容的地方是不是有新片软击穿了

网友:
显卡是 英伟达的  GF-G07400-N-A3 也是蛮常坏的那种,但是,我换了个旧的上去,还是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SONY 不支持跑马卡吧?能用的话我也想用呀

课可以接线啊,飞线跑马。很多机器都要飞线的

网友:
sony 非常垃圾的 作系统作不进去 光驱不好使 u起 不能用 bios功能少 你放两天也许就好了

这个怎么又出现了个放两天的啊?不要这么搞笑好不?你得把原因找出来才是。哪里有放得好得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本就怕就是出现这种问题。刚开始的花屏初步断定在显卡和屏线上。按照我们给客户修本的流程,基本是先报价 ...

支持!!!!!!!

网友H: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显卡吧,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重做显卡后就不过内存了,最后换了一块新显卡就好了,我的是方正,不过可以肯定你那个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仔细检查一下显卡吧,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重做显卡后就不过内存了,最后换了一块新显卡就好了,我的是 ...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虽然说我对自己做显卡还是非常有信心,但是其实我现在已经在考虑是否是显卡问题了。
打算重新换显卡。

网友: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机子我修过,现在手里还有一块料板, 本来也是花屏,重新做显卡好了,但在保内时返修,徒弟拆电源接口线时掉件,就在电源接口附近,这个确实容易掉件,你也可以排查,我当时掉的是PD25 PD26,还有别的件也掉了

有的人说,没过内存,有的人说没过显卡.  但笔记本板子有时显卡焊接不好要么显卡本身损坏时,一样会表现在不过内存

网友I:
在排除掉件后,还是先换显卡再说吧

这个机子的点位图很不容易看,DWG的,  用CAD看起来真的很费神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排除掉件后,还是先换显卡再说吧

这个机子的点位图很不容易看,DWG的,  用CAD看起来真的很费神

我掉的那个电容0.1uf 的已经补上,但是还是没有好转。
个人也觉得 像有个朋友说的, 不像是那电容引起的问题。
个人觉得 要么再换个显卡?

网友:
你把SW1的开关测一下有没有问题。就是跳到ON是导通的,跳到OFF是不通的。我以前遇到过就是跳线开关坏的。我直接用线飞的。好了。

网友:
还是要仔细看电流跳变了,看看档在哪里。

网友:
想帮你看下嘛。 下个图纸就要10分。   坑爹啊

网友:
楼主你确定他跑到显卡了吗,是不是内存没跑完还是跟本不跑马啊,你确定坏的地方再修吧

网友:
我前天换一个sony的风扇,换好后也是开不了机,后面把电池装上把电压调到20V 竟然OK  ,真神

网友:
别乱修
看你的问题应该没多大
换个CPU实验下。好了告诉我们下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检查下屏线是不是有破皮短路的,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DELL机器,开始是屏忽亮忽暗,用手捏了捏屏线,已经判断是屏线转轴位置有问题,但是再捏一次的时候,短路了,IO烧了。原因是高压板供电和亮度调节破皮了。

网友:
仔细想下,拆机时有没有其它细节的地方没注意到的

网友:
只是滤波电容而已,补不补都无所谓,换根排线试试啊,这么急着上手术台啊,外接试试看?密码芯片及BIOS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