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EP35-DS3L无触发

楼主(2012-03-20):
技嘉EP35-DS3L.IO芯片为8718f-s(带BA字母的).接到此板,客户说开机无反应.
1 拿到板后,目测没有发现异常.
2 用万用表打电源接口阻值,没有短路.
3 测主板电池3.12V ,跳线2.7V.
4 接上电源,测开机排针5.12V
5 测IO芯片98脚5V(紫线提供)
6 测IO芯片106脚5V(绿线连接)
7 短接开机排针,排针有电压跳变.
8 测IO芯片106脚也有电压跳变.
用8718F-S (chx)(带BA字母的)代换原来的芯片 , 无功而返.
现在还躺在手术台上,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A: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吧。CPU的4针供电插座查了没???

你打下PCIA14脚看有没短路的,USB中间两脚(阻值对地正常600左右),南桥周围滤波电容是否对地短路,CMOS中间脚,1117中间脚。(可以摸摸1117是否发烫)以上有短的都可以怀疑南桥了。

小弟只懂这些,说的不好别见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吧。CPU的4针供电插座查了没???

你打下PCIA14脚看有没短路的,USB中间两脚(阻值对地 ...

14脚没短路,usb中间两脚对地阻值也正常,南桥周围滤波电容没短路,cmos,1117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脚没短路,usb中间两脚对地阻值也正常,南桥周围滤波电容没短路,cmos,1117也没问题.

那南桥应该没事咯,总是觉得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开机的几个点都测了都没像有短路啊

网友(2014-11-18):
强行加点跑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