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HA02-GT主板上故障求解

楼主(2012-03-20):
故障表现:
        1、拔下电源插头后时间一长,重新插上电源按开机按钮无法开机,要等三四分钟后才能开机。切断电源的时间越长,延迟开机的时间也就越长。

             2、两根内存条插入DIMM1、DIMM2组成内存双通道,进入系统后不久便死机。插 DIMM 1、 DIMM 3或 DIMM 2、 DIMM4能正常使用。
             3、插上USB设备(如U盘)后经常死机。
            4、12V电压在开机BIOS中显示为:12.85V,而进入系统后用测试软件显示仅有:8.75V。

              通过外观检查发现,北桥旁的一贴片电容(图中的B:C233)破裂并短路,取下北桥上的散热片发现北桥上的一个小电容(其它的上面都没有标记,应该是电容吧?)不见了(电容位置见图A)。
        是不是这两个电容造成上述故障出现的?请各位大师指点

补充内容 (2012-3-23 11:37):
[3月23日补充]:按照老师们的指点,这两天在跑线路排查有无短路,本来就是刚开始学习的,手头上只有指针式万用表,跑起线路来真叫难呀,累!

网友:
看来你是新手,一般双通道都是13.24组的,2跟一样颜色的座,电容坏了你把它拿掉试试不就行了,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不行你在料板上拆个差不多的焊上去不就得了

网友(点评):
这块主板是1和2、2和4同色,主板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
你先把短路问题解决了,再试试,北桥上的电容很少会掉的,如果还不行就是开机延迟应该是开机电路或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吗?很像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呀,先把目测到的明显故障修复了再说吧。

网友:
先把该装的装上去再说      你的问题多半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就是头痛啊,没有很强的理论只能乱猜 !

网友:
上次看到这个网的一位前辈维修,冷机开机如果开不到,要很长时间才开到的情况下是电容问题。内存双通道死机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内存兼容问题还是有条内存有问题。你测电压为12.85应该不正常啦,因为供电12V正负不能超过5%,如果超过会导致不稳定,我只能说到这么多,希望帮到你

网友A:
看他说的故障现象,应该先检查电源或换个好的电源试试,不行的话再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点评):
电源是航嘉冷静王的,没有问题,开机进入系统后玩上一天都没事

网友:
  在废旧的料板上找了两贴片电容焊上A、B处,组成双通道后已不再死机,插U也正常了,但是开机延时及12V电压问题仍然存在。

网友(点评):
拆开电源看看估计12V滤波电容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他说的故障现象,应该先检查电源或换个好的电源试试,不行的话再检查开机电路。

在主板通电后测量紫5V电压不稳定、偏低且电压值在左右摇摆过程中有电压缓慢上升的趋势,这可能是造成主机延迟开机的祸根。按老师的指点检查开机电源,发现紫线旁的一个10V2200uF电解电容微鼓,换上16V2200uF的电容后,紫5V电压正常,开机不延迟了,而且+12V电压用测试软件测试也提高到了10.47V。故障1也排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