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听到时系统的声音屏幕黑屏

楼主(2012-03-21):
       一台联想联想G450开机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屏幕一点反应也没有,黑屏不显示,是LED屏。查了一下屏接口的电压,发现+LCDVDD_L这个电压为0V,

电路图中+LCDVDD_L这个电压是经过L6过来的,L6的另一端+LCDVDD这个电压也是0V,

上图中,测到Q5的1脚有5V ,2脚为0V。Q4的G极有5V,这个脚正常是低电平,S极有3V,不知道Q5的2脚电压正常是多少V,
VGA_ENVDD      GM_ENVDD这两个信号一个来自显卡一个来自北桥,现在没有思路了,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我把电路图也传上,朋友们看一下

LENOVO G450 KIWA5AA6 LA-5081P_SVT_0428 block diagram.pdf

网友:
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怎么打开pdp文件啊。

网友:
把高压部分修出来。再找LCD,VDD和RBG,再修LVDS 信号

网友:
VGA_ENVDD      GM_ENVDD应该都为高电平,q5导通,q3截止,q4导通lcdvdd产生,这个机器加焊显卡吧,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这种问题似乎不用查电路吧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分析非常的好,我基本看懂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要换显卡。

网友:
换给屏供电的那个三极管。在屏线旁边。你量一下屏供电的那根线路一下电路。

网友:
显卡、显卡、

网友:
这样的现象多半是显卡虚焊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加焊下

网友:
加焊 显卡吧。。

网友:
楼主查查显卡和北桥两组信号的电路   可能哪里出问题让Q5无法导通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没?是显卡还是北桥啊!

网友:
Q5 2pin应该为高电平,根据楼主说的能听到系统声音,建议先测R230,231,都正常的话,就加焊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楼主加焊试试,

网友:
看下Q5的信号是高的还是低的,高电平正常  低的就找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看看像是显卡的问题啊,做显卡吧

网友:
查下LVDS_SDA/LVDS_SCL吧,点屏前这里要先通讯的,如果不正常,显卡应该不会发出亮屏信号的

网友:
迅维大哥Q3为何截止,Q5导通那么Q5的一脚应该也是高电平,Q3高电平导通,不应该截止啊?大哥能和我解释一下吗?小弟初学不太懂

网友:
我修好了  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