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 1000he主板夹层短路,牵线搭桥彻底修复

楼主(2012-03-21):
接修华硕网本1000HE一台,插电,电流0.18A,不上电,目测主板干净无腐蚀.
3 5V电源芯片RT8205发烫,测得芯片17脚+5va正常,8脚+3va只有0.9V,凭经验决断,应该是负载短路电流过大超成电压拉低,芯片发烫.测量8脚对地阻值却没有偏小现象.为快速定位故障点,把维修电源调到3V接到RT8205 PIN8直接烧,为防止故障扩大,限定最大电流输出为500MA.一般+3VA主要供给对象为IO芯片,这种现象IO损坏的情况比较多,但IO没有预想的那样,没有温升表现.

继续用手背感探发热部位,终于发现一个三极管严重发烫!华硕本做板无标注元件编号(超级BS,对维修人员来说不大便....),找来点位图查知此管为D42,双二极管,由它把+3VA供给南桥RTC电路.量D42 3脚时发现已经对地,挑开3脚,通电,待机电流正常,8205不再发烫,3VA 5VA 3VSUS 5SUS均已正常输出.连接此点的东西有C307,C293,南桥和三只电阻.三只电阻的阻值比较大,不在考虑范围,拆了C293 C307依然短路,无语了,只好把南桥扒下.然而,有怀具了,依然短路为0!恼火了,把电流限制去了,直接把3伏点在D42三脚上.电流瞬间打到头又返回无反应了,再量VCC_RTC已经无穷大了,看来应该是主板夹层内部短路,已经把短路点烧开了.观察主板表面没有发现发黑的地方,心里不太踏实,真的解决问题了吗?

反复再测VCC_RTC对地阻值,发现板子动的时候阻值有变化,甚至为0,看来不能通过烧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哦!从点位图来看,VCC_RTC连接点很少,看主板这个线路共有四个穿孔,一个在南桥底部,一个是C293连接线,一个是C307连接线,一个在D42 底部.

果断把这四个穿孔的连线切断,南桥底部焊点用漆包线焊线引出,然后固化绿油,然后继续飞线把切断后的点连接起来,这样就把夹层的走线完全断绝了

连线完毕,反复测量,敲打主板,阻值始终无穷大,焊上南桥,上电,顺利亮机.COMS电池由于短路电量都给吃完了,好心免费给换了一个,毕竟现在还是三月嘛,加量不加价........
装好烤机一个下午,相安无事,于是打通电话:老板,来交钱喂....

lgx
同意楼主
3.1

网友(2012-06-30):
同意楼主

网友:
不错有水平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2012-03-22):
图片清晰,思路更清晰

网友A:
楼主,怎么没有找到C293的身影,它在那个地方?

网友:
老板,来交钱喂,你真这么说的?呵呵

网友B:
兄弟问下你那机子电源接口进去 有个8只脚的管 12脚 34脚下面有两个东西是什么 我这有台机子和你一样的 用电源可以开机  电池也可以开机  但电源电池一起用有时候要大短路 麻烦你看下那两只脚下面是什么东东 这地方没有编号

网友:
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思咱清晰!

网友:
八脚管为双P沟的隔离管,编号PQ674,12脚对应的是PR6385 100K,34脚对应PC8212 2200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没有找到C293的身影,它在那个地方?

C293在南桥飞线附近那个元件空位,刚飞完线的时候还没补上去呢,呵呵

网友:
同意上楼什么时候能向你这样就好了

网友:
太难了 换我的话 直接换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问下你那机子电源接口进去 有个8只脚的管 12脚 34脚下面有两个东西是什么 我这有台机子和你一样的 用电 ...

谢了机子加上这两个修好了

网友:
华硕板就是烦. 没标示.维修还必须找点位与图纸 哎

网友:
佩服
楼主不光理论深厚
动手能力也很牛
我还从来没用过绿油呢
见笑了

网友:
思路清晰,图片也清晰。

网友:
呵呵,这破板子,我也修过,时亮时不亮,整死人不偿命的玩意.

网友:
呵呵 楼主太神奇了 连这个都修的好

网友:
这种情况都搞好,真佩服楼主。

网友:
建议大家维修完后,把点位 电路图都上传下,方便你我他,谢谢~!

网友:
楼主,修的太精彩了,这种机器一般人很难查出来,尤其是板存方面的断线。这种板如果没有点位图就麻烦了

网友:
太佩服楼主的水平;了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板层大短,挖好板层,公共点好了。+3vao 全烧。连时钟芯片也烧,放弃维修···

网友:
兄弟图纸和点位图能共享一下吗

网友(2012-06-09):
中间层短路也修啊,有点耐性

网友:
厉害啊。。我都是低声下气说。。老板。。电脑好了。要不要过来哪啊。

网友:
LZ大刀阔斧搞维修,利害。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啊,问题解决的也很快,学习了!

网友(2012-09-30):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最终还是花时间修复了。楼主收多少钱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