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戴尔D505无声音

楼主(2012-03-21):
一台D505不认声卡!
原来为硬盘坏。换硬盘后重新做系统开机发现没有声卡,(原来有没有声音不知道)
拆机。该机为广达代工。版号DM1。声卡芯片为STAC9750。测得声卡芯片5V 3V供电正常,27脚VREF 2.1V正常
外接晶体工作正常,测复位端IAC_RESET#一直未低电平。怀疑没有复位,查的复位来自南桥,
去到猫和声卡,摘掉猫和声卡,还是一样没有复位电压,又怀疑南桥问题,换了一个南桥。涛声依旧。
碉堡了。现在没有思路了,大家给说说还要查什么!

网友:
最好截个图上来

网友:
如果是我 就直接换声卡  你自己想下 声卡好换 还是南桥好换? 这样的故障 基本声卡坏的多!

网友:
没可能芯片坏拉低复位吗?

网友:
先换声卡呀,可能是声卡问题造成复位不正常

网友:
建议换声卡蕊片。。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如果学好的话给说一声

网友:
把网卡的复位拉上去试试

网友:
先装系统后不行的话再在官方网站下驱动,再考虑硬件

兄台果然老手呵呵

网友:
一般人都是先考虑声卡的吧?

网友:
祝波总好运

网友:
看下声卡新片的滤波电容   正常看下 时钟

网友:
DELL的机器一定要装原装的声卡驱动。我装过很多驱动打好了喇叭也出来了就是没有声音。去官网下个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买一个USB声卡替掉算了

网友:
这个复位时低电平有效,正常的

网友:
建议LZ继续学习

网友:
回答楼上几位,官方网站驱动已经下载,安装的时候提示找不到对应的 硬件。复位我知道是低电平有效,但低电平时复位的瞬间为低电平呀,复位结束后就是高电平呀,难道RESET#正常的时候是低电平?只能说在复位瞬间是低电平,然后变为高电平,声卡芯片的滤波电容应该没问题的,因为测声卡芯片供电不是用万用表测的,直接用示波器打的,电压3V和5V都有,而且是平滑的直流电!j24.576M晶体波形正常!现在暂时没同型号的声卡芯片代换,只有等咯!声卡芯片到了换上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