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颜色偏红

楼主(2012-03-21):
请教大家,液晶显示器刚开机的时候颜色偏红,但过了一二秒钟就恢复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灯管还是高压板。

Yy.
灯管老化了。
灯管全换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脱焊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千千万,灯管接近老化,但要区分是上灯管还是下灯管

先换灯管吧

网友:
换灯管子吧,

网友:
很简单,用相同尺寸的外置灯管试试

网友:
先换管不行再看驱动板

网友:
学习一下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灯管老化的迹象

网友:
应该可以肯定是灯管

网友:
灯管问题

网友:
很明显的灯管老化了。驱动板有问题一般都是一直红的,不会过会又正常。

网友:
应该是灯管问题。其他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用測試燈管的高壓條。一條一條測試。

网友:
多准备点工具 单口高压条 一个一个的试试 很简单的!

网友:
拆开了,是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驱动板应该不会引起这种问提吧

网友:
灯管坏了 换了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