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F8600GT 512M DDR3 显卡供电芯片代换维修

楼主(2012-03-21):
今天收到一块GF8600GT的显卡,目测外观没有电容鼓包和掉件,测GPU电阻9欧姆不短路,上电开机不显示,GPU没有温度,用表测GPU供电0V显存供电0v都没有供电,测上管12V有7805 5v有117供电有2.6V,电源管理芯片12v供电有,上下管不短路,应该是管理芯片的问题了,GPU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是APW7067N,这个芯片手里没有,找了一个报废的显卡上面的芯片是up6161s14,换换试试吧先换显存供电,换上供电有了2V,又找了一个RT9232换上GPU供电开机测供电0.9V慢慢升到1.03V,机器突然保护了,测GPU上管击穿,换上再测还是一样上管很烫,断电考虑芯片应该不能代用,再找了一个6549cbz代换供电1.4V出来了,插显示器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帮我建议一下9800GT游戏高手怎么修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2768-1-1.html

网友:
大哥你够牛X的。。。不确定能不能代就往上装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轻烟漂起的 apw7067 跟rt9259 isl6549 up6161s14 脚位是一样的 但是rt9232脚位更本就不是一回事,连供电脚都不同 这样乱代 有得你烧的

网友(点评):
就是啊,楼主胆子够肥的。

网友:
呃 以上说的只是基本脚位一至。。。不一定直接能代换 他们的 9 脚10脚外接电路有一定的区别

网友:
至于死地而后生,佩服

网友:
呵呵看着修的听轻松地!

网友:
手里没有同型号的芯片,只有代换试试,不试怎么知道能带换,还有今天修理一个APW7076换UP616s14不能用,我又把UP616S14换在别的板子上可以,看样有点板子线路是不支持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