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问题

楼主(2012-03-21):
客户拿过来说,第一次开机半小时之后重启,第二次再开机,五分钟就重启,我检测了CPU温度,不到60℃。原因出在哪里??

建议 楼主 搞下 电源。。。 供电稳 不

网友:
散热做好了没,不能太相信软件

网友:
先换个好点的风扇测试看看,不行再说。

网友A:
热不热用手摸就知道啦。会不会是ATX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有意思、、

周杰伦维修 -2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不热用手摸就知道啦。会不会是ATX电源的问题啊

不热的 应该不会的

网友B:
不是只有CPU温度高了才起保护自动关机的。 显卡什么的温度高了也会这样

网友:
这个要下个鲁大师看一下  温度

网友C:
系统坏了,昨天我遇到一个重启,做了系统就好了

网友:
用自己好的电源装上看看
确认ATX电源是好的

网友D:
换系统。要是不行就换内存和电源试。一个一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有CPU温度高了才起保护自动关机的。 显卡什么的温度高了也会这样

用鲁大师测了 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坏了,昨天我遇到一个重启,做了系统就好了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系统。要是不行就换内存和电源试。一个一个来

跟电源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电源有关系?

电源不稳定也会影响

网友F:
   遇到这种问题。 一般都先做系统。 确保不是病毒。

再换电源。   还是不行的话。 主板问题机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这种问题。 一般都先做系统。 确保不是病毒。

再换电源。   还是不行的话。 主板问题机会大些。 ...

(*^__^*) 嘻嘻…… 这个还跟电源有关,记住了

网友B:
做维修的、遇到的每个问题。涉及的地方都很多、 几乎每个部件都会引起同样的现象、 没办法、只能一样一样试过了、没有捷径!(除非你TM是算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的、遇到的每个问题。涉及的地方都很多、 几乎每个部件都会引起同样的现象、 没办法、只能一样一样试 ...

最主要的是我已经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