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老的IBM, 键盘的很多按键都不灵,只有10来个按键灵。

楼主(2012-03-21):
外接键盘、鼠标都正常。如果拆下键盘清洁,能搞好的可能性大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清洁了就知道了咯,个人觉得机会渺茫

网友:
个人认为换个键盘狠便宜,换吧

网友:
腐蚀的地方用银漆可以搞定,我秀过几个,比较麻烦

网友:
IBM键盘市面很多,价格也不贵,要是偏冷门价格稍贵的键盘才用银漆修

网友:
嘿嘿 我弄过 一天二个 费劲的 不过都可以用

网友:
算了吧,都说那么老了

网友:
不灵的字键是在一条线路上、你先找到那几条线、看可不可以用银浆修复(可能性不大)、但不过你可以试一下、不要用洗板水去清洗、一切有腐蚀性的东西都不能用、你可以用去渍水清洗(清洗的时候不要大面积的清洗、哪里脏了洗哪里、用量少一点)、你可以试一下(我以前在键盘厂做过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