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TB盘换板

楼主(2012-03-21):
一块WD1TB硬盘,MDL:WD10EADX-22TDHB0,S/N:WCAV5R172682,主控芯片烧坏,芯片型号是88i9045-TFJ2,现在想要里面的数据,换板可以吗?换板要看哪些参数?是不是只要把BIOS芯片换到新板上就可以了?具体怎么操作,求救

网友(点评):
WD多数不能直接换板,需要先读出或找相同型号的ROM,写到新板才行,需要专用工具

网友:
先找到同信号的板,软后把以前板的BIOS芯片换到新的板上去,在刷个固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一般直接换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对板号,然后换板,换板后用效率源生成ROM

网友:
找板号一样的板,看看板上是否有BIOS芯片,如果,有芯片的话,就把芯片换到好板上,没有芯片的话,就要用效率源生成BIOS。

网友:
wd的1t故障率这么高呀? 我手头也有个坏的。

网友:
可以换板,不过要型号一样

网友:
板号应该是1640的吧,1640一般都有一个8解的ROM芯片,换上去就行了,如果ROM芯片坏了,就只有用工具配ROM了

网友A:
电路板板上标着“2061-771640-M03 AE    XT BQ17 08CY 5  0005330”,请问哪里一样的板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板上标着“2061-771640-M03 AE    XT BQ17 08CY 5  0005330”,请问哪里一样的板可以换?

电路板上的条码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下。。今天刚接个换板的。。可以借鉴

网友:
看硬盘背面的号,一样就可以换,正面还有个8脚的rom也要一起换的。

网友:
BIOS 不好换

网友:
2061-771640-M03

网友:
i学习了,板号还是要对上的吧

网友:
板号一样,BIOS一定要换过去。

网友:
1T的盘,板估计还蛮贵的

网友:
WD的换板没有ST那样好搞的。兄弟。换个同样型号的板子,把里面的101,到109模块用UDMA读出来,再用这些模块生成ROM,再把ROM写到板子上。就可以了。实在搞不定,给哥试试。能搞定的。这个小意思。实在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加我QQ:81453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