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00Z 屏不亮外接亮

楼主(2012-03-21):
Acer 5500Z 屏不亮外接亮,屏换了屏线也换了,就是不亮。显卡是独立的小板也重做了。可能是显卡坏了吗?
测屏的供电,信号也有,高压板上只有高压19V,无控制电压。从屏上飞了个3.3V还是不亮

网友:
  先加焊显卡

网友:
加焊几遍了,平时显卡虚焊加焊一下就好的,如果确定是显卡问题只能换了,我就是想知道还有什么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先加焊,不行的话就掷球。最后换显卡板。

网友:
掷球啊 加焊不行就重新掷球 一般都好了 嘿嘿

网友:
这款机器网卡坏也是不亮,但没试过外接;显卡应该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这个还真不方便,这个显卡版又没有图纸不然可以看看LVDS模块供电问题

网友:
测下,屏供电,3。3V LDO 3。3V  LVDS 看有没有波行,如果有,说明内接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建议LZ好好看下供电电路这块...

网友:
加焊不行,就重植球,在不行换显卡芯片,最后换显卡板。

网友:
   仔细 检查屏供电电路,接着只有重做和换了。0 0,

网友:
等扣分吧

网友:
重点检查下LVDS信号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呢,你外接都亮了,飞3.3没反应会不会高压板坏了啊,你有点屏套件吗,试试看,这种外接亮情况我认为是先考虑屏本身,和高压板。

网友:
先把显卡重植一下看看。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我记得有款本,不接记忆电池能开机,就是不亮,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显卡板接口虚汗有没可能?

网友:
还是在显卡这一块,宏基的这几款独立显卡板的机器修的我心碎啊

网友:
先把显卡代换一下应该问题就明显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给说修塞

网友:
屏肯定是换过了吧,机器之前什么问题,焊完显卡有起色的话就应该还是那里的问题,不行重植株是一下

网友:
你看一下屏线接口到EC IO上的电压控制信号有没有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