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音频 无法用

楼主(2012-03-21):
  装了 XP  W7 系统 驱动全部打好 什么都可以用 就是前置音频用不了 后置可以 以为是驱动问题 用驱动精灵 从装 还是不行  哪位高手 指点一下 XP  W7 的系统

      谢谢大家  弄好了 按照5楼的方法弄的大家可以学习

网友A:
BIOS里面有这个开关你试一下吧。

网友:
前置usb那 看看是不是前置的线也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基础啊,口有问题吗?还有线,然后再bios里面看看

基本上都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C:
假设你的声卡是REALTEK,打开音频设置,电脑右下角有(你是安装版的驱动的话的个小喇叭),或者到控制面板,双击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点音频i/O然后出来接口设置,把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打上勾就好了,点OK

网友(点评):
正解 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我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点评):
正解 遇到楼主同样的问题我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去官方下载个试试。
打开音量控制器,右上方会有个小文件夹,点开就可以设置了 一般都是关闭前面插孔检测!

网友D:
如果能装上 驱动可以考虑换个功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是基础啊,口有问题吗?还有线,然后再bios里面看看

  呵呵 我也知道 但就是没弄好 我都有点搞笑  感觉维修的把这个弄不好叫人家有点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装上 驱动可以考虑换个功放芯片

  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假设你的声卡是REALTEK,打开音频设置,电脑右下角有(你是安装版的驱动的话的个小喇叭),或者到控制面板,双 ...

  谢谢 你的 这个方法可以用 弄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有这个开关你试一下吧。

  谢谢 弄好了 按照5楼的方法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你的 这个方法可以用 弄好了

以前也走过弯路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也是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弄好了 按照5楼的方法弄好了

不用谢,互相帮忙吗.  呵呵

网友:
谢谢又学了一招的哈

网友F:
这个是做电脑的最基本的常识。
不正常的时候,就要看有没有音频控制面板,没有的话,就得装主板官网的驱动,然后禁用前面板检测试试。
有些主板这样做还是不行(比如09年的华硕P5KPL-AM SE),这就只能进BIOS里,把音频的HD关了或设为AC97就可以。
有些主板的音频控制面板根本就没有禁用前面板检测的设置,这时就只能从BIOS里设置。
从BIOS里设置都不行的话,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了,重置BIOS设置后,设AC97。不行就只能重装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还不行就是主板的音频相关线路有问题了,得加装独立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做电脑的最基本的常识。
不正常的时候,就要看有没有音频控制面板,没有的话,就得装主板官网的驱动 ...

  就是这最基本的 我还没弄懂 现在会了 谢谢

网友:
后面能用就不是主板问题  应该是线到插口的问题

网友(2012-05-12):
换个机箱试试吧  (*^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