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开机logo画面要黑一下屏,但重启不黑?

楼主(2012-03-21):
联想G470开机logo画面要黑一下屏,但重启不黑?还有些时候在听到开机的声音才亮?     而且上网上到晚上10-11点左右就断网,不是宽带问题?

网友:
我开始以为是系统的,   我换了系统还是这样

网友:
重启不黑,这要打信号的,

网友A:
470还在保内吧 拿去保修吧 别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0还在保内吧 拿去保修吧 别乱搞

恩  刚刚买不久

网友:
我觉得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是的,这 机器应该还有保的,先不要大动手脚

网友B:
黑屏时你看看外接正常有?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屏时你看看外接正常有?

没有   我也没有显示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试

还在保质期里呀我不敢拆

网友:
有保的机子拿拿去保吧省麻烦

网友:
在系统下刷啊

网友:
这现象说得,神乎其神的:上网到10-11点就断网,难道是它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