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风枪吹就亮,凉了就不行

楼主(2012-03-21):
前几天接到个 D630 开机检测,发现不亮机  果断决定 显卡问题。 给客户报价  拆机直球 上机亮机 , 发现无线开关卡折了 准备换个开关  换完后发现 0.40不开机了  加焊 MAX9897 亮机, 等加焊位置凉了以后 又回到0.4-0.43 左右, 加焊又好  真不知道为什么了 为什么热的时候好使凉了就不行了? 焊的地方很好,没有虚焊 就是不行。 怎么办? 求高手指教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是 9789 看错了。

网友:
芯片下面有个接地,你加锡看看~!

网友:
还是有电压没出来,按少电压来维修,

网友:
刚修过一台,51222风枪吹下可以开机,冷却后还是不行,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芯片换个看看

网友:
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个9789试试,有可能温度过高,烤坏了

网友:
CPU 供电 CPU 需求的工作条件

网友:
嘿嘿, 解决了 换了个芯片 好了。。搞定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

网友:
碰到这种直接换芯片,

网友:
天气潮湿吧?

网友:
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这样也很正常了,上次我遇见一台索尼的机器,是沙哑声,换了声卡,好了,装起来又不行了,后发现是背后一电容有点腐蚀了,换了,KO

网友:
配件加热好用,凉了不好用,一般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