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2-03-21):
修一台HP520机器,内屏不显示,外接有显示,屏,屏线都换过,涛声依旧,上电的时候内屏会闪一下,就没有了。但是闪的时候背光是没有的,测试屏供电,在闪的那一刹那是有的,闪过之后就没有了,北桥也加焊过,还是一样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
重做北桥或者换北桥看看啊。。我以前这边搜过,好像北桥爱出问题

网友:
你看看显卡周边上的贴片电容电感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屏电路的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
刷下BIOS,不行把北桥换掉

网友:
你还得测一下屏供电LCDVCC供电以及开启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