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q2210s 液晶 inl837gn 去保护

楼主(2012-03-21):
这个液晶亮5秒左右就保护了,灯管没问题,也没坏电容。去保护但这个网上大多说是9脚接地或者说是断开,都没效果,最后有人说是14脚接地,果然不再保护了,测试一下。。

网友:
去保护显示器能工作后,是不是还应该查下具体什么地方出问题引起保护啊。不然是不是会高返修风险

网友:
有条件换的话 最好换一个通用的高压条。不容易返修!

网友:
就高压线圈没换了,没条件换东西,这个芯片也不好找!灯管没问题,供电也没问题,客户急要所以想到去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