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硬盘用一段时间就出现逻辑坏道

楼主(2012-03-21):
500G新换的WD盘,少则半个月,多则2个月,系统就崩溃了,用MHDD测试  出现X号 有时候1个,有时候2个,用ERASE擦写命令 擦一下就OK 再测就不会有了,装系统也正常了,可是用段时间又会出同样问题。。。
今天把电源换掉了,不知道电源会不会引起这类问题。。

网友:
我有个联想的电脑也是这样,系统用不了1个月。

网友:
感觉不像是硬盘问题。。索性把电源换了,等结果。。

网友:
是你自己用的还是客户的啊,有的客户是非法关机的你也知道

网友:
是客户的 我问过,没有过非法关机,基本都是第一天正常用,第二天就启动不了了

网友(点评):
客户的话你也信吗?把硬盘挂到自己的电脑上用一段试试

网友:
MHDD ERASE 修复坏道。 用一段时间又是会出现。 没用的.

网友:
对,客户说不定不是一个人用,我之前装的机器是这样的,但是客户是经常非法关机,我问他怎么关机,他就说睡觉的时候把开关一拉就直接全部关完了,真n,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客户做不到的

网友:
电源的话可能照成不亮机,但是不可能是,进不了系统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电源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垃圾电源就会烧硬盘呀!供电电流不稳造成滴!地球人都知道呀

网友A:
我见过一客户用电脑,不用了就把拖线板上开关一关,半年了硬盘上几乎全坏道,还特别爱看XX片,多达300G那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一客户用电脑,不用了就把拖线板上开关一关,半年了硬盘上几乎全坏道,还特别爱看XX片,多达300G那种 ...

呵呵什么人都有!

网友:
嗯,不错,长见识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垃圾电源害死硬盘了,另外不好的习惯,直接关电源也会造成硬盘出问题,你想想,硬盘正在拼命的工作,你一拉电,就像车一样,跑了120公里,一脚刹车到底,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大不等于好,容量大坏的几率也大 @amen

网友:
没经验,也没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