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独显 无CPU电压,求救~

楼主(2012-03-21):
(图片)

网友:
你要看看其它的电压都出来了吗?要是没有不要先修CPU的,从其它入手

网友:
还是从简单的修起~先易后难

网友:
用假负载量量CPU核心电压是否有

网友:
先看看其它电压出来全了没,如果出来全了,看你的cpu  vid正常吗工作条件全部正常后直接换芯片。

网友:
有时候U坏也会没有供电的

网友:
换个电源管理

网友A:
看看 除cpu以外还有什么没出来啊

网友:
CPU检测组合正常 也换过CPU了 现在知道了 是VGA_CORE不正常 显卡周围掉件了

网友:
换过了 是显卡周围掉件 导致VGA_CORE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除cpu以外还有什么没出来啊

VGA_CORE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