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正的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21):
我有一块945独显的板子   插显卡代码一切正常就是不亮我插PCI显卡就亮 我测了下PCL-E 3.3V  12V正常  就时钟信号没有  但有找不到时钟芯片到PCL-E的线路  怎么修呀 不知道桥有问题会不会造成没时钟信号

网友(点评):
查 连接到北桥那些小电容

网友:
再换一张显卡试PCI-E

网友:
没有图纸就顺着A13&A14跑一下吧。(不是高手)

网友:
多换几块显卡试试,清理一下插槽,也有可能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