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1085好坏判断,可用什么替换

楼主(2012-03-21):
1、开关针电压很低,查1085输入断电压1.几伏,输出0.几伏。吹下1085测有5伏输入,对地有120阻值,另外两脚有220阻值。能判断是1085坏吗。可用什么替换啊。
2、电池到跳线跑线,电阻---双二极管---5厘米的距离就是跑不通,跳线处没电压,无奈从二极管出口处飞了根线过去,3伏电压是有了,不知这样可行吗?

网卡、IO、1085都卸了,紫线对地阻值仍旧是120,电压1点几伏,摸南桥有一点温度但不热,没办法了,不搞了不搞了、、、、

网友:
1085是三端稳压管,最好是换一样的

网友:
只要能跑码就行

网友:
要换一样的。代换的不一定行

网友:
可能是后期有短路!!!!!!!

网友:
1085哪个脚是进,哪个脚是出 请各位大侠请教  正有一台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