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N91W液晶奇怪闪屏问题

楼主(2012-03-21):
一台现代N91W宽屏液晶,故障为一闪一灭,初步判断为灯管问题(潮湿天气灯管比高压板的故障率相对要高些)。
开壳发现这机电源板用料还不错,观察电容没有鼓,通电,将高压板开关信号直接接在5V上,灯管能长亮,说明判断错误,高压板和灯管均正常。
为防电容容量失效,在12V和5V上再各并了一个2200UF的电容,故障依旧。在灯管长亮时发现显示无信号提醒时正常,一会又像没程序那样的白屏,又有瞬间的正常图像。
下面按显示顺序上传图,大家帮我分析下,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电路有问题?PS:没通用驱动板了,上次卖掉了。

开机LOGO显示正常

无信号也显示正常的,但拍摄时看不到无信号那几个字

开始了,像程序不对或无程序那种白屏,渐变的

瞬间VGA输入图像正常

补充内容 (2012-3-22 11:49):
驱动板问题,一换OK

网友:
这问题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白屏有色带,有可能是屏驱动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貌似是屏上问题比较多。

网友:
应该出在驱动板了!最好找个通用的实验一下,不要这么盲目的去猜,猜也没用,用通用的点一下再说!

唉,手上的通用板上次装给客人了

网友:
   屏的机会大。 遇到太多这种问题。  都是屏的问题。 驱动板机会少。

网友:
替换驱动板看一下

网友:
先看看给驱动版的供电是不是正常,再考虑屏电路

网友(点评):
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排除灯管问他i,那么就是屏的问题或屏显面板的问他i。。

网友(点评):
不插屏线,灯管也会一亮一灭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     问题

网友:
已经定购了驱动板了,等回来装上就清楚了

网友:
代换法看看  我看像是数据出了问题

网友:
先用通用板代换一下嘛,也不用急着先买驱动板
现代的很多都是旧屏翻新的

网友:
看看驱动板VGA接口处的保护管或芯片是不是有坏的,造成同步信号电平不稳定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忘记是换驱动板还是什么了。   有两年多了,记不清。估计驱动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也怀疑驱动板!!上次也是一台现代的,开机提示无信号,都挺正常!VGA信号接上去,屏幕就花了,买一块换上就好了。

网友:
你用通用驱动板和高压板点故障也一样吗?

网友:
驱动板给屏供电的一个三极管损坏。你测一下,电压是一点一点的下降。

网友(点评):
但不插屏线,灯管也不能长亮

网友:
不插屏线,没有信号灯管怎么能长亮呢?

我是说没插屏线,不是VGA信号线

网友:
驱动板问题,一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