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株

楼主(2012-03-21):
我 平常用单个钢网植株。。从没失败过。。。昨天遇到一台机器。。别家加焊过,,,拿下来从植。。可没一样的钢网。。。半天才植好。可一用疯抢吹。。没一会珠子就乱跑。。。请问下 。。手工植株有技巧吗

网友:
就是得细心小心,

网友:
你风枪吹的时候风速调小点

网友:
要用BGA烤啊

网友:
首先不要摸太多焊膏,吹的时候不要开风,温度不要开得太高。要时刻注意焊珠不要相连起老。

网友:
这个可是细心活来的!

网友:
焊膏不要摸太多、风枪的风力调小一点、还有你看以一下有没有氧化

网友:
可以用bga来吹~如果去网加热,风要开到最小,可以吹好一块再吹一块~

网友:
手工植株很累
眼睛都花了
建议还是买最新钢网

网友:
焊膏涂了 用名片来刮  刮到看上去没有焊膏的程度  风枪风速关掉 温度 250左右 建议风枪抬高点 焊膏刮少了 就不会乱跑了 连的几率 也很小

网友:
支持楼主五的说法,植球是有技巧。

网友:
1.助焊剂要少。2,风要小。3,垂直吹。你一定能行。

网友:
焊膏薄薄一层,风速最低,

网友:
焊油不能太多~~~

网友:
这个很难掌握,最好练8次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