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3-21):
一块945的板子   插PCL-E 独显代码一切正常就是不亮  插PCL显卡就亮经测PCL-E插槽没时钟电压不知道桥虚焊会不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
桥虚汗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你 先确定显卡。。。换个试下。。板子你加焊很难用的住。。。。

网友:
先更换PCL-E 显卡,不行再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