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发后电流以0.001A慢慢上升的问题?

楼主(2012-03-21):
我遇到过几次了,笔记本触发后可调电源上面的电流以0.001A慢慢上升,测量电感上面都有电压。求高人指点是哪里的问题?我都没有思路了

网友(点评):
就是死电流嘛、查cpu工作条件

网友:
0.001A??这么低的待机电流?一直上升到那里?

网友:
这种一点点上升一般都是不跑U,如果全板电压正常的话,要先测一下CP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这问题都能提出啊。这个有点随温度变化

网友:
这个没有固定是哪里出问题的

网友:
要看跳变的,这样很难判断的

网友:
呵呵 问问题要说明白吗 要么大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
故障就是触发后电流以0.001A慢慢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