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困扰许久的原装适配器及电池开机就黑屏,万能电源开机不黑屏

楼主(2012-03-21):
dell m1330 困扰许久的原装适配器及电池开机就黑屏,万能电源开机不黑屏:

具体故障: 机器到手黑屏无显,背盖打开取下散热片,630显卡,加热1分钟,屏显了,直接拆机换631显卡测试OK交付客户使用了1个星期左右,说时而黑屏时而正常,话不多说,直接取下显卡植球,测试OK,之前都是用的可调电源试的机器,然后使用电池开机,发现一过XP进度条就黑屏死机,强制关机,刷BIOS,之后故障照旧,当中偶而也有遇到过开机LOGO一过白屏掉电的故障,再重启进到XP进度条黑屏,这故障来的蹊跷,以前从没遇到过这种疑难杂症,在此请教各位大侠,如有遇到此类故障并知道解决方法的,还望帮小弟一把,万分感谢!

注:带电池 用可调电源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631确定做好了没 再看看焊盘

网友A:
都不能给电池充电?那客户之前还答应拿走?主板明显有问题,先解决了这些在说,另外看看焊显卡时候有木有碰到旁边的小元件

网友B:
换个新适配器试试,看看CPU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能给电池充电?那客户之前还答应拿走?主板明显有问题,先解决了这些在说,另外看看焊显卡时候有木有碰 ...

是可调电源不能给电池充电,在可调电源开机进XP后,换插原装DELL适配器是能充电的,问题重点就是他自己的适配器 就是开机后黑屏,焊显卡我绝对是小心的边上胶纸全封透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新适配器试试,看看CPU供电的几个滤波电容

换过全新原装的,代用的都试了,还不行的,跟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没啥关系吧,现在只有可调电源能开机进系统正常

网友B:
各个主供电滤波不良,引起输出功率不够,而欠压保护。你用示波器看下几个主要供电的波形

网友C:
不装电池用原装适配器也黑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个主供电滤波不良,引起输出功率不够,而欠压保护。你用示波器看下几个主要供电的波形

我认为现在不能按电路保护的思路去修,因为机器是能正常开机并进XP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电池用原装适配器也黑屏吗?

是的,你说到问题重点了,我希望解决的也就在此了

网友:
先订一根屏线来换下试试看再说吧

网友:
问题解决!!!
今天终于把问题解决了,我是在BIOS里设置 SpeedSetp Enable SpeedSetp 选项为关闭,就OK了,无论DELL原装适配器还是电池开机都不会再出现黑屏现象了,具体为什么这样,我也不清楚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