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600 复位跳变

楼主(2012-03-21):
本人有一海尔机器,复位跳变 电流在0.9 1.05之间来回跳 卟插内存卟跳 北桥换全新了 显卡也换了 BIOS刷了 还是原故障 求解决啊 在线等啊 哪位大师啊
显卡

网友:
没看明白,说的不太详细

网友:
就是开机能加电 电流到0.9 就开始循环了 循环0.9 到1.05 一直循环

网友:
检查一下主板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应该不是 什么复位跳变 是供电不良 有指针电源就明显看的出

网友:
也测不出 那个电压也卟缺少

网友:
那只有检查北桥和内存之前的线路了

网友:
LZ就等吧,估计没收获

网友:
电压。时钟 。复位 重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