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v花屏

楼主(2012-03-21):
接一台华硕K43SV主板 BIOS电路进液 不触发。将其洗干净 放在BGA烤干20分钟。再看BIOS线路,第二脚断线,将其补上……开机了 有背光无字,外接一看花屏。加焊显卡无效,刷BIOS 3.0解决……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有BIOS给个我吗

网友:
BIOS 问题花屏?没见过。

网友:
要是有图片看是怎样个花法就更好,多学。

网友:
呵呵  这样 也 行 学习 了

网友:
笔记本都爱坏blos么

网友:
楼主BIOS传个吧

网友(2012-04-25):
可以发个BIOS吗,急需啊

网友:
我也要啊,更要图和点位

网友:
。。BIOS怎会导致花屏  想知道原因

网友(2012-06-03):
第一次听说BIOS问题会引起花屏呢

网友:
手头也有台这样的机器,加焊多次了,始终是外接花屏,内接白屏,郁闷着呢。。。

网友:
这样都与BIOS有关系?真是难以想象,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2012-07-03):
楼主,能不能发份3.0的BIOS给我下哦,我这客户的破机器也是这个故障呢,期待您的帮忙哦!!!  wwl556@163.com

网友:
楼主发了一下贴就再也没有回来看看大家了。

网友:
楼主 把你的BIO是 给我一份吧  狂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