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30独显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3-21):
戴尔D630独显进系统掉电,不用说显卡是搞过了,还是一样,什么都搞了还是一样的,在线求助估计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掉电,用示波器查,最好的方法

网友:
先看温度,这个机器就是热死的多

网友:
你说什么 都 搞过我们又不知道你都整的哪,说清楚点

网友:
多久掉电,进BIOS掉不掉?就光说掉电,掉电的情况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