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19P 白屏 小弟初学

楼主(2012-03-21):
测量结果:
2.8
5.2
5.2
0.1

大家帮忙看看电压都正常吗?
三星G19p,白屏,
屏的供电电压,正常应该为5V,小弟初学,不知道哪个根线是屏的供电线,请大侠指教?

受到警告 2#

网友(点评):
测量中间的排线绿灯亮有没5V输出 就是屏供电

网友(点评):
您测得这个位置,和白屏关系不大

网友:
那你一个测吧,屏线和屏,要不就是驱动板了。屏跟,屏线的可能大

网友:
量下屏上的保险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
保险在屏线插口旁边,如果你不懂屏的话尽量不要动屏电路

网友:
保险要自己找

网友:
按键插头和屏线中的三极管中间脚你量下有5V么  挂B的都是保险

网友:
看来不太好办,,保险都找不到,,怎么修,,

网友:
图上屏线右边3条是屏供电  量一下又没有5v  如有拆屏的屏蔽盖看保险好不好

现在的新屏很多没有屏蔽盖了

网友A:
你把屏线从屏上取下来,2头第1脚 一打看有没有5v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数值,供电应该没问题,应该是那个该死的GENSIS主芯片的问题。我原来店里有好多台采用这个主控驱动的二手LCD,好多后来都换了驱动板。

网友:
保险一般都是一个类似贴片电阻的东西,电路标识写F,一般是写F1,在接屏线的接口附近!

网友:
同意4楼的观点,白屏直接测屏板上供电保险后级有没有5v,我前段时间修到的一个lg22也是白屏,故障就是屏板上供电保险烧了,在笔记本主板上找了一个个头一样大的换上。o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版上的保险坏了    或者是驱动板上的5V电压没有

网友:
    保险是F

网友:
修好了 就说说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换块驱动板的5V好好查查 跑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屏线从屏上取下来,2头第1脚 一打看有没有5v不就知道了!

对,测供电应该在软排线上的

网友:
这两天忙,还没来得及弄,回去做测试。

网友:
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灌水

网友:
屏电压 要在屏或屏线上查,你的图上画出来的是电源板给驱动板供电的线,屏线是哪个右面的排线,测的方法大家都说了,你自己找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供电都有啊!驱动板

网友:
换块万用驱动板试下

网友:
屏线上的供电没问题,是5v
是屏电路中的保险坏了,g19p的那个保险是一个白色的小东西,旁边写着f100,这个保险去哪能找到啊?

我从淘宝上看到了,但是不知道选择哪个规格?
32v5a
63v1a
24v5a

请大侠指教,顺便再说下,其他2种规格的用在啥地方。

网友(点评):
从胶线里把一根细铜丝焊上即可 只能用一根哦。(这种细铜丝一根一般只有1A左右电流)

网友:
保险坏了,从料板上找一个保险就可以,电流别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网友B:
不是屏线问题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屏线问题就是屏的问题

屏电路上的一个保险坏了。

网友:
屏供电在屏接口上

网友B:
那现在换了保险有没有好呢?

网友:
白屏直接测屏供电

网友:
我也想问问应该用哪个规格的  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换了保险有没有好呢?

没好,又有毛病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880133

网友:
通病,不是保险烧了,都是没有共电啊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吗?

网友:
现在又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把屏后面的螺丝旋开就可以看到板了。。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保险丝,就是了。。

网友:
要想维修,简易还是储备备用驱动板吧,只要没短路别的什么都不管,第一步上代用驱动板,OK就修原机的驱动板,不OK就动屏,这样最简单省事了,也容易定位故障方向,不过要区分下单6单8双6双8位的屏,现在市面上17-22寸的多数是单6的屏,一般就算点的不是单6屏的多数也是有图像的,就是图像会严重错位或出现一边一个画面和4个画面的可能(因为驱动板内置的驱动程序不匹配造成的),不过毕竟可以判断屏是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哪里电压出来啊。查平供电保险啊。两边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