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器的原理和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3-21):
新手,求解

网友:
跟比较器一样,

瞎说,比较器和运放有联系,也有区别
详细点啊

网友:
负反馈,增大放大倍数。

网友:
要说的很详细,一言难尽啊,去百度下吧

网友:
正端接地  负端接供电   负大于正还不是输出低电平  这个电路什么什么意义??

网友(点评):
这个电路多用于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功放前级

网友:
这个负极大于正极,输出端输出低电平,然后下面会怎么样?另一端通过两个电阻限压限流,和低电平会和会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