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主板必须得插上键盘鼠标才能开机

楼主(2012-03-21):
有的主板必须得插上键盘鼠标才能开机,这个在bios里怎么设置不插也能开机???大家告诉下小弟,,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 鼠标键盘 插反了 开不了机的 ,就是开机风扇转 但是 机器不亮!!

网友:
还没遇到过,继续学习

网友:
一般有个设置在第一项把 就是那个标准cmos设置里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必须得插上键盘鼠标才能开机

网友:
这个事BIOS设置的问题!得检测外界设备!

网友:
键盘是标配 鼠标不是 可有可无

网友:
不一定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没键盘是绝对开不了机的,就是开机了你啥也不能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