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笔记本硬盘屏蔽色斑

楼主(2012-03-21):
老实的并口笔记本硬盘 ,好多老笔记本不支持从U盘启动,光盘里的MHDD又不能编辑MHDD.CFG 请问大侠们你们怎么屏蔽色斑的

网友:
可以用转接卡插到台式机上啊。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取下来扫描,维修就方便多了。

网友:
就算改了CFG文件,也屏蔽不了。。。

网友:
如果很容易屏蔽修盘就容易喽。如果条件允许,做SF吧。不过看情况是不具备条件。

网友:
直接拆下来修不就成了!

网友A:
罗工。问个问题呗,硬盘读写时有卡兹卡兹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呢。怎样造成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罗工。问个问题呗,硬盘读写时有卡兹卡兹的声音,是怎么回事呢。怎样造成的呢。

敲盘呀,板或者磁头,还有盘体接触,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敲盘呀,板或者磁头,还有盘体接触,都有可能。

不是敲盘。就是应该正常工作写入数据或者读取数据的时候有声。就是咣咣响的那个声音。我想知道他是怎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