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38cp板号MBX-109 ,修到我没思路。。。。

楼主(2012-03-21):
索尼s38cp,电流有时跑到0.2,有时跑到0.5,跑到0.5时CPU复位没出。 然后我用手按住北桥电流有反应,于是加焊了北桥显了,进系统5分钟后掉电,再开又回到原来故障。用一新的北桥换了后,电流就不跑0.2了,跑0.5,CPU复位还是没出,现在从何下手,各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点评):
上电不全。

网友:
时钟有的话  就查复位

网友A:
没图纸不好整    找图纸   找不到 可以去淘宝看看有没有图纸  几块钱买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不好整    找图纸   找不到 可以去淘宝看看有没有图纸  几块钱买一份

你知道它哪里出问题会掉电而回到原来故障?

网友B:
感觉像是没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没焊好

换了两个应该不会出问题

网友:
路过的,有没有索尼MBX-109的图纸给我传一份,谢谢

网友:
打下CPU到北桥的数据线 ,看看。